为什么FPGA外接FLASH的CLK管脚放置上拉和下拉电阻各一个?

楼主(2022-11-09):
这块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按照你的截图,实际PCB只有上拉电阻,标记NL的上拉和下拉电阻为调试使用

网友:
上拉电阻是为了提高SPI驱动能力而添加的,和外部电路相关,可以不加

网友:
上拉电阻的阻值,跟SPI链路的芯片有关(1k~10k不等,和芯片有关),一般情况下4.7k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