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5.5,使用allegro绘制PCB时,敷铜完成,并且赋予了gnd网络,但是焊盘和和s...

楼主(2022-11-09):
cadence15.5,使用allegro绘制PCB时,敷铜完成,并且赋予了gnd网络,但是焊盘和和shape就是没有连接?

网友:
Database Check一下试试,另外铺铜要覆盖要超过焊盘的原点才算连接上!

网友:
shape不自动避开导线可能是你没有设置距离的值,在setup-constraints-set values里面设置shape和各元素的距离值。等这些都设置完毕了,焊盘会自动连接在shape上的

网友:
smooth一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看叠层设置里该层先的是正片还是负片,负片不能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