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第9脚可以调整PWM输出电压吗?

楼主(2022-11-09):
SG3525第9脚可以调整PWM输出电压吗?

网友:
电压调节芯片SG3525 ,从1脚反馈回来,与2脚的基准比较,然后在十一脚和十四脚输出pwm波,根据1,2脚差值,可以改变其占空比,十一脚,十四脚脉冲反向,可实现推免

网友:
电压调节,指负载上电压均方根值的稳定性和控制程度;常用有关的其它参数,如输入电压变化、负载变化或温度变化等来说明。

网友:
芯片一般是指集成电路的载体,也是集成电路经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后的结果,通常是一个可以立即使用的独立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