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请问CST仿真结果中所有电压值的参考零电位点在哪里

楼主(2022-11-09):
请问CST软件仿真结果中所有电压值的参考零电位点在哪里啊,比如电压探头测得的电压

网友:
没有零点,voltage monitor是两个端点之间的电压差
也就是说,求出来的是相对值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离散端口的话,就是离散端口两端点的电位差。

网友:
    只有电势才有零点的概念,电压是电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