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与滤波器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2-11-09):
我设计了一个放大器,工作频率为1GHz以内,放大20dB,设计出来后没问题。但在放大器输入前增加一个带阻滤波器就出现自激。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自激……?那意思是放大器不稳定了,你看看频带内放大器的稳定性啊。
应该是在某个频率上,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引起的。

网友:
    匹配不好撒,可以用吸波材料试试,或设计匹配电路。

网友:
    滤波器输出与放大器输入匹配不好,调试下滤波器,或是在中间加衰减器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