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VS为何要这样设计?

楼主(2022-11-09):
如图,是一颗4通道ESD保护器件TPD4E001的内部电路及外接USB的应用电路,不太明白器件内上面一排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为何要这样设计,正常逻辑不是只需要下面一排就好了吗?

网友:
    上面一排二极管,目的是四通道中任一路电压都不能高于Vcc,下面一排二极管,目的是四通道中任一路电压都不能低于GND。

网友:
    TVS由于钳位的电压波动较大,在对于电压适应范围较大的电路中,使用一个就可以,对于电压范围较小的需要两个进行钳位。

网友:
    这是一种低成本的TVS设计方案
    即用一颗二极管串联一颗稳压管(单向TVS)来实现ESD保护功能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降低结电容

网友:
    个人感觉是限制D+D-上的电压范围的,当D+D-上的电压超过VCC+二极管压降后多余电荷被塞到VCC电源里,确保D+D-接口安全,对地的那几个管子同理。

网友:
    ESD测试有正负电压的测试要求,应该时正电压时一边起防护作用;负电压时另一边起防护作用。

网友:
    使用二极管和单向ESD管组成双向ESD管,即能防护正静电脉冲也可以负静电脉冲

网友:
    下排相当于负压的钳位,上排是正压的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