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设计一个能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自动化控制电路?

楼主(2022-11-09):
哪位大神帮忙设计一个能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自动化控制电路?

网友:
    具体什么要求

网友:
    用手动控制还是用PLC自动控制完成。

网友:
    用H桥驱动即可实现正反转。

网友:
    应当对电路控制的具体方案明白告诉清楚,对电机正反转的控制要求及电机功率大小规格明白告诉清楚,才能够设计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