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0.25的焊盘上开孔径0.1外径0.2的过孔行得通不?

楼主(2022-11-09):
请问在0.25的焊盘上开孔径0.1外径0.2的过孔行得通不?

网友:
制板厂做不了这么小的孔,一般都是最小0.3内径,0.6外径,再好的厂就可以做到0.2的内径。

网友:
    應該是要算雷鑽孔才做得到

网友:
    盲孔、镭射孔是可以做0.1的孔径,0.25的焊盘,通孔目前常规0.2/0.45,某些时候为BGA出线,可以局部的孔做到0.2/0.3的。

网友:
    机械钻孔做不了,没有这么小的钻头,激光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