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中system si 怎样进行Die-Package-Pcb的板级协同仿真实现的板级协同仿真实现

楼主(2022-11-09):
大神求指导啊,急急急,sigrity中system si 怎样进行Die-Package-Pcb的板级协同仿真实现的板级协同仿真实现,具体步骤有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6219-1-1.html,看下这个教程

    这个有中文版的吗,我想仿真die-pacakge-pcb这个系统的仿真,具体的操作有吗,都需要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6219-1-1.html,看下这个教程

你这个不是吧,还有别的吗

网友B:
    很简单,把每个部分级联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把每个部分级联起来就可以了

    老师,我应该选择哪个组件呢?我这个选择的对吗?

网友B:
    你要仿什么类型的信号或者电源就选择什么样的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仿什么类型的信号或者电源就选择什么样的Module

    老师,我想仿die-pacagke-pcb一整个电源网络链路的PDN,是选择那个AC POWER吗?

网友B:
    那你要用SystemPI去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要用SystemPI去仿

    没有找到SystemPI这个啊,只有SystemSI啊,麻烦老师受累给截个图说明下吧,截图比较清晰下

楼主:
老师,我这个是2018版的sigrity确实没有找到,我想仿真die-封装基板-PCB这个链路的AC仿真,客户那边提供了die的cpm文件,那我是不是利用POWER SI提取封装基板的snp文件和PCB的snp文件,然后把三个文件导入到System SI或者System PI中就可以呢,导入之后怎样把三者关系建立起来完成仿真呢?希望老师搞个大概的操作步骤吧,这方面的仿真确实没有做过,先谢谢老师了。

网友B: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大概的步骤就是导入到System SI或者System PI中把它们级联起来,设置好仿真参数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大概的步骤就是导入到System SI或者System PI中把它们级联起来,设置好仿真参数就可以仿 ...

    前两天有别的事耽搁了,不好意思老师,我是选择1还是2 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两天有别的事耽搁了,不好意思老师,我是选择1还是2 呢?

老师,我选的瞬态的,这个怎么把三者连起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我选的瞬态的,这个怎么把三者连起来呢

老师需要再请教下您,这个末端要是接个电流源咋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