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天线连接端为什么要镀金?

楼主(2022-11-09):
高频天线连接端为什么要镀金?4 ]  H8 J' X5 ^- u7 t

网友:
金的导电性能好,不过是为了起到更好的连接,而且还应该和它的主抗匹配有关,降低它的反射系数。

网友:
    2楼说的有点问题,金的导电性能比铜差。连接器镀金,应该是因为金的惰性更强,连接器这种接触性的连接,如果连接处被腐蚀容易接触不良,所以镀金防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