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基本放大电路中为什么输出电压不直接从电阻Rc上取走?

楼主(2022-11-09):
基本放大电路中为什么输出电压不直接从电阻Rc上取走?

网友:
你要用交流的理念去分析

网友:
习惯都是采用地至信号输出的,如果直接在集电极至电源去信号的话也是可以的,同样也可以连接成后续放大信号,不过信号质量也许相比地的提取本身信号质量会不如人意,达不到采用地在集电极输出得好,采用什么方式输出还取决于对后续电路组合连接的信号质量。

网友:
撒还是收到hi是上司是是是是是是似乎是时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