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acdc模块电源的方式?

楼主(2022-11-09):
如何选择acdc模块电源的方式?

网友:
一般我门提议应用功率是acdc模块电源电源额定功率的30%~80%之间是比比较合适的

网友:
由于这些范围内的电源模块在每个特性中都是发挥得较好,假如负荷太轻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过重也会造成溫度过高,因此要挑选有着一定的负载能力的模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