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画点的同时删除上一个点(不包含之前画的其他图)

楼主(2022-11-09):
    matlab在同一个figure上画了很多图,然后下面要画一个删一个的话,应该怎么写啊

网友A:
    清除当前figure ,用clf
画一个删一个,不如将原始的figure句柄得到,重新设置绘图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当前figure ,用clf
    画一个删一个,不如将原始的figure句柄得到,重新设置绘图更好一些

不是的,我要保留之前画的图,然后将接下来的图每有新图产生旧图随之删去这个意思是

网友:
    我说的就是有新图删除旧图,或把旧图的图像句柄更新

网友:
    在画图的试试 用 hf=plot()
先保持句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