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通过编程实现任意两个引脚的短接吗?

楼主(2022-11-09):
    FPGA能通过编程实现任意两个引脚的短接吗? 例如 实现 1脚 和 任意其它脚之间的短接, 如果能的话, 用万用表测试 2个脚之间的电阻 是 0 吗?

网友:
    在FPGA内部,用逻辑实现,比如assign pin_1=pin_n,将pin_1指定为输入,pin_n指定为输出,这样两个管脚就连起来了,上电boot后,是可以测出来两个管脚是短路的,会滴滴的叫。

网友:
    能实现部分管教,fpga的管教不全是可配置的。另外,这种配置一旦断电就没了,所以你不能用万用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