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trativ V 例化rapidIO 出现问题?

楼主(2022-11-09):
我例化了2个rapidIO 设置成1X模式,然后绑管脚是可以编译过的,是可以例化第3个时就报错,显示资源不够或者所在位置有冲突,请问是资源不够吗?还是要怎么配置?

网友:
理论上讲资源是足够的。检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在某些情况下,要disable例化的IP里的引脚约束文件,然后重新分配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