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b22.1下,在general edit模式下,选中symbol拖动,它会自动变为mov命令

楼主(2022-11-09):
有何办法可以关闭此功能?

网友A:
    拖动不就是移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动不就是移动吗

我没有运行move命令啊,而且不在placement edit模式下

网友B:
    在edit模式下会自动执行对应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dit模式下会自动执行对应的命令

    有没有可以设置在gerenal edit模式下,只有用户选择mov命令才移动?就是不要选了symbols拖动就执行移动命令,这样容易误操作

网友:
    去掉Find面板勾选的对象即可

网友(2023-03-21):
    和谐方法有没

网友:
    还是等22.1多更新几个补丁包了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