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怎么把添加的trace保存下来不用每次重新添加?

楼主(2022-11-09):
Pspice仿真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带函数操作的trace,比如仿真一个buck电路,输入功率会用-agvx(w(v1), 1m)这样的函数来求取1ms内输入功率的平均值
这样求到的波形比直接用Capture里面的探针得到的结果更加好用点,但是坑爹的是,每次重新仿真,前面添加的trace就会丢失,需要重新添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trace保存下来?

网友:
probe窗口中,选View-->Measurement Results ,曲线面板下方就会出现Measurement Results,选上前面的复选框就可显示测量结果了。

网友:
仿真参数设置窗口(Simulation Settings)中,选择Probe Window选项卡,在Show栏中选择Last plot,这样不仅Measurement Results 不用手动再次加载,曲线也会在重启仿真后自动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