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v的100安的蓄电池带路由器和光猫只能搞两个小时?

楼主(2022-11-09):
为什么12v的100安的蓄电池带路由器和光猫只能搞两个小时?

网友:
路由器的电流约1A,光猫也在12V,1A左右。
在蓄电池正常的的情况下,100Ah的蓄电池可以供电2天左右。
如果路由器是12Ⅴ的电压,那基本可以肯蓄电池未充满电或已接近报废了。

网友:
因为蓄电池没充满或容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