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擦写频率

楼主(2022-11-09):
EEPROM擦写频率

EEPROM擦写频率怎么理解?怎么根据擦写频率选择EEPROM还是flash?比如如下这个案列

每100ms采集一次数据,每秒存20个字节(实际使用清空EEPROM存储的数据是每周清除三次,这个是否也是擦写频率的一种?)这种应用场景,用外挂的EEPROM还是用mcu的flash?用flash可以节省成本!毕竟128Kbit&SOT23-5封装的EEPROM价格有些贵!而且找不到国产的!交期也是问题,目前只有美国微芯microchip才有!

网友A:
EEPROM的特点是:可以随机访问和修改任何一个字节,可以往每个bit中写入0或者1。这是最传统的一种EEPROM,掉电后数据不丢失,可以保存100年,可以擦写100w次。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是电路复杂/成本也高。因此目前的EEPROM都是几十千字节到几百千字节的,绝少有超过512K的。
flash做的改进就是擦除时不再以字节为单位,而是以块为单位,一次简化了电路,数据密度更高,降低了成本。上M的rom一般都是flash。
根据你的描述,数据可以按照块,进行擦除!

楼主:
每100ms采集一次数据,每秒存20个字节和清空EEPROM存储的数据是每周清除三次,,哪个才是擦写次数??10万次的寿命这里能用多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的特点是:可以随机访问和修改任何一个字节,可以往每个bit中写入0或者1。这是最传统的一种EEPROM, ...

既然EEPROM都做不大  直接用flash不就好了?flash无非就是擦写的次数更短而已?擦除的方式按块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