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绘输出报错,之前一直好的,突然报错

楼主(2022-11-10):
SUMMARY:    *** ERROR with TOP        LAYER2 created with warnings        LAYER3 created with warnings        LAYER4 created with warnings        LAYER5 created.        LAYER6 created.        LAYER7 created with warnings        LAYER8 created with warnings        LAYER_9 created with warnings        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OSP_BOT created.        OSP_TOP created.        OUTLINE created.        NC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PASTEMASK_BOT created.        PASTEMASK_TOP created.        SILKSCREEN_BOT created.        SILKSCREEN_TOP created.        SOLDERMASK_BOT created.        SOLDERMASK_TOP created.        Assembly_TOP created.        Assembly_BOT created. ARTWORK Error

网友:
    *** ERROR with TOP
检查一下报告中Top层的出错信息

楼主:
    WARNING: Film contains objects with associated DRCs (41).
               In the design editor view this film and enable visibility for the
           associated DRC layer. Verify the DRCs are approved exceptions to your rules.

    ERROR: aborting film -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146.4618 106.0169) in MM
           ... ignored.

        ERROR: aborting film -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ignored.

    ERROR: aborting film - 0 width line found at (149.2618 66.6919) in MM
               ... ignored.

    ERROR: aborting film -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ignor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59.5413 112.813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60.1123 117.982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60.6123 118.282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4.1355 117.642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93.4005 81.172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97.9899 26.543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69.4665 132.669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网友:
    你是不是中间修改的单位,然后精度没有最后调整到和以前一致。

网友:
    把光绘设置中Top层的这个参数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base check

    目前应急找到的措施是,光绘定义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