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的优缺点

楼主(2022-11-10):
一、BGA封装的优点
1、BGA体积小内存容量大,同样内存IC在相同容的量下,BGA体积只有SOP封装的三分之一。
2、QFP、SOP的封装引脚分布在本体四周,当引脚多,间距缩小到一定程度,引脚易变形弯曲,但是BGA焊球在封装底部,间距反而增大,大大提高了成品率。
3、电器性能好,BGA引脚很短,用锡球代替了引线,信号路径短。减小了引线电感和电容,增强了电器性能。
4、散热性好,球形触点阵列与基板接触面形成间隙,有利于本体散热。
5、BGA本体与PCB板有良好的共面性,能有效保证焊接质量。

二、BGA封装的缺点
1、BGA焊接后质量检查和维修比较困难,必须使用X-Ray透视检测,才能确保焊接连接的电器性能。无法通过肉眼与AOI来判定检测质量。
2、BGA引脚在本体的底部,易引起焊接阴影效应,因此对焊接温度曲线要求较高。必须要实时监测焊接实际温度。
3、BGA引脚个别焊点焊接不良,必须把整个BGA取下来重新植球,再进行第二次贴片焊接。影响直通率及电器性能。
4、BGA封装很牢靠,同20mil间距的QFP相比,BGA没有可以弯曲和折断的引脚。焊接牢靠,一般如果要拆除BGA封装的话必须使用BGA返修台高温进行拆除才能够完成。

网友:
    现在都有先进封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