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 的连接失败,提示 DBE Warning 00041:

楼主(2022-11-10):
数码管能显示不断变化的数字 0--F,但是 AXD 的连接失败,提示"DBE Warning 00041: ....". 重复试了几遍,现象相同.请教原因以及对策.

网友:
刚才把我机器的 Win2K 系统的用户属性从"PowerUser"修改为"Administrator"就没问题了.可能是 ADS/AXD 安装的时候用了 Administrator 权限,在"PowerUser"下工作有问题吧.
如果哪位老兄有类似问题,不妨试一下这个方法.

网友:
你的 AXD 的调试参数没有配置好。还有可能是你的实验箱没有打开。

网友:
如果你之前可以成功调用 AXD,之后再进入就报错的话。极大可能是你第一次打开的 AXD 没有关闭。简而言之,一个项目确定只保留一个 AXD 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