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2-11-10):
12伏铅酸电池用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充到12.7伏电压不上升了了,是怎么回事?太阳能电池板为18v的,电路上接了防逆流二极管。

网友:
应该详述铅酸电池的容量、太阳能电池的功率、日照情况等必要的参数,靠大家猜问题是不能猜到点子上的咯。

网友:
12伏铅酸电池充电电压范围一般在12伏到16到之间 18 伏电压也没问题只是稍微高了点,铅酸电池容量决定充电器电压及电流大小,你这种情况明显是电流过小引起电压上不去,电池板大小也会决定电压高低及电流大小,铅酸电池分启动电池给动力电池,启动电池极板能经受起大点电流冲击 ,安全电流范围内,尽量接个DCDC转换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