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CST电缆模型建立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11-10):
    在CST微波工作室中设置好参数后,点击Start Modeling 后出现cannot lock license feature:"Solver--CST CABLE STUDIO--TL Solver",同时在设计工作室中也没有生成相应的电缆模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cannot lock license feature:"Solver--CST CABLE STUDIO--TL Solver",说明你没有电缆工作室TL求解器的licence

网友:
    前面的版本好像是有微波工作室建模电缆接地板等模型,然后电缆工作室建立电缆,设计工作室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