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对应的DELTA_TC0和TC1表示什么意思,要怎么填?

楼主(2022-11-10):
LTE对应的DELTA_TC0和TC1表示什么意思,要怎么填?

网友:
功能含义是:1对应KS=1.25;0对应KS=0。KS=0对应ΔTF=0,KS=1.25对应使能基于MCS的上行功率调整,KS由RRC层下发。

网友:
对网络质量的影响:KS=0,只能通过闭环TPC命令调整发射功率;KS=1.25,可以通
过调度选择不同的MCS方式来调整放射功率,快速自适应信道变化,
提高基站级吞吐量。
取值建议:e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