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有lcd控制器 为什么还要用 ili9341?

楼主(2022-11-10):
STM32f429 有lcd控制器 为什么还要用 ili9341?, W; K) p( O5 i" Y* a

网友:
有的话,可以直接用,我认为之所以加个驱动芯片,是为了适配更多型号的平台.

网友:
通过点阵的驱动比较繁琐,而且消耗资源,可以买一个内置彩屏驱动MCU,组态功能,轻松驱动彩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