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加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11-10):
    在很多地方,看到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加个电容,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种接法的用途有二:一是降低MOS管导通瞬间可能产生的浪涌电流,二是抑制MOS管栅极回路可能感应到的空间电磁干扰使MOS管误导通。

网友:
    是软起动功能,确实可以减少浪涌。

网友:
    图中MOS管栅漏间接的电容因其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这会导致MOS管被驱动时的导通过程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