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设计实例

楼主(2022-11-10):
单片机程序设计实例
第1章单片机电路设计基本方法和流程
1.1 电路设计软性概述
1.1.1 protel 99电路原理图设计
1.1.2 PCB设计较件
1.2单片机最小用广系统的设计
1.2.1单片机电源电路设计
1.2.2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设计
1.2.3单片机时钟电路的设计
1.2.4 单片机程序存储器扩展设计
1.2.5单片机数据存储器扩展改计
1.2.6单片机 IO 扩展设评
1.3单片机实用系统的改计流程
1.3.1粮据用户需求设讨电路原理图
1.3.2粮据原理图设计PCB板
1.3.3根据设A流程和思想编写软付程序
1.3.4定制 PCB板和元件的焊接
1.3.5 用华片机仿真器调试电路动能
1.3.6固化软件和系统集成
1.4 单片机实用系统设计注意事项
1.4.1单片机以及电路所用器件约选样问
1.4.2 PCB 板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1.4.3电路抗干扰的问题
1.4.4系统可靠性设计的问题
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单片计算机,可由单片计算机芯片,配以必要的外部器件构成,其中的外部功能器件无法集成到芯片内部,包括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等。对于片内无 ROM/EPROM的单片机,还应配置外程序存储器。

网友:
高级语言编程快捷,但程序长,占用存储空间大,执行慢;
汇编语言产生的目标程序简短,占用存储空间小,执行快,能充分发挥计算机的硬件功能。
无论是高级语言还是汇编语言,源程序都要转换成目标程序(机器语言)单片机才能执行。

网友:
用计算机中的汇编程序对用户源程序进行汇编。
用机器汇编要提供给汇编一些信息,遵循汇编程序的一些约定(这些由伪指令指定)。
1)确定程序中每条汇编语言指令的指令机器码
2)确定每条指令在存储器中的存放地址
3)提供错误信息
4)提供目标执行文件(.OBJ/.HEX)和列表文件(*.L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