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中的时钟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11-10):
AD转换器中的时钟有什么作用呢?在网上找了很多答案,说了一大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就是说单纯这个时钟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在原理图中使用过AD7988,上面写着在SCLK的上升沿捕捉数据,在下降沿读取数据。但是说,就单纯的讲这个时钟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你说的这个芯片是SPI三线的时钟,你看一下SPI的通讯协议。

网友:
AD采样芯片是靠时钟驱动采样的,也就是给时钟才采样。

网友:
    无论是你说的SPI时钟,还是AD采样时钟,功能都是你提到的,提供边沿用于采样。楼主可以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时钟,你的数据传输给别人以后,别人怎么解出你发的那串数据

网友:
    归根结底时钟决定转换器的工作速率。

网友:
    芯片内部有个时钟,这个时钟决定内部AD转换的速度,也就是每隔多少时间转换一次。你说的SCLK只是SPI的接口,在它的上升沿或者芯片内部有个时钟,这个时钟决定内部AD转换的速度,也就是每隔多少时间转换一次。你说的SCLK只是SPI的接口,在它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输入、读出数据沿输入、读出数据。

网友:
    4楼说得很对,另外AD转换器消除偏移很重要,而消除偏移也需要用到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