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生产工艺中什么因素会导致焊锡膏不足?

楼主(2022-11-10):
SMT生产工艺中什么因素会导致焊锡膏不足?

网友:
印刷机工作时,没有及时补充添加焊锡膏。

网友:
焊锡膏品质异常,其中混有硬块等异物。

网友:
以前未用完的焊锡膏已经过期,被二次使用。

网友:
电路板质量问题,焊盘上有不显眼的覆盖物。

网友:
    還有鋼板厚度也是錫膏量的因數之一

网友:
    钢网开口尺寸是否合理、刷的锡膏量是否合理应该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