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电子时钟

楼主(2022-11-10):
中央处理单元
   CPU选用AT89C—2051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
1)它将定时数据输出到LED,实现时间的显示;
2)根据键盘输入调用相应键处理子程序,实现时间的调整和闹铃的设定;
3)接收温度传感器输入的温度数据,进行一定的转换,然后输出到2位的LED显示器显示出来。

网友:
遇到时钟走时不准的情况。除了芯片本身问题,大部分是由晶振精度及匹配电容造成的。

网友:
由单片机、数码管显示、定时器计数、矩阵按键和外部中断能组成时钟的硬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