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自己画的边框导入到相同的板子里

楼主(2022-11-10):
    我导丝印只是把位号导入了进去,但是我做的一些标识导入不到相同的板子里,哪位大佬遇到过,该如何成功解决呢

网友:
    可以做成模块试试

网友A:
    如果标识不是封装的形式,可以用SubDrawing进行导入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标识不是封装的形式,可以用SubDrawing进行导入导出

    嗯呢,脑子短路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