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理解

楼主(2022-11-10):
图1
问题1: 上图1   电路中加D8的作用是为了电压超过5V时候,能够导通,从而保护单片机????

图2
问2: 图2 中以前TURN1处没加5V,TURN1是方波,加了5V是为了增加偏置电压???

如下图3   CH1为TURN1 波形,CH3为Q25 B极波形。

图4
问4:图4 中VER的作用是什么??

图5
问5:附件T1_TURN_MB 2of2中,图5:Q20的作用是什么????

Mona_T1_TURN-MB-2 of 2.pdf

T1 TURN MB.pdf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对控制线号VS的电平进行整形转换到5v,适合单片机的要求。

网友:
5:Q20的作用是监视LED9 LED11的电流是否超过150毫安。

网友:
4答:ver可能是检测HIGH LIGHT的工作状态。

网友:
二是增加偏置电压。因为Q25内部基极串联电阻,电压需要抬升到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