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个型号的电位器VH、VL两端电压极限为12V?

楼主(2022-11-10):
使用数字电位器调节运放的放大倍数,要求数字电位器两端电压极限为12V,请问有哪个型号的数字电位器满足条件?

网友:
这个您最好找专业人士,或者上专业的网站上查资料。

网友:
ADI的 LT5400应该可以。

网友:
ADI的AD5260数字电位器,供电电压5-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