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时序仿真与实际电路板上测试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2022-11-10):
布线后时序仿真与实际电路板上测试一般都不一样, 特别对于高速信号, 几个 ns 的差别是很大的, 到底应该以哪一个为标准进行设计呢?; [  h9 M0 p; S

网友:
从时序仿真中获得的时序信息是基于最坏情况参数的。因此,通常在硅片上实际操作的结果要比仿真中的好。对于可靠的设计而言,始终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

网友:
不一样是正常的,实际情况下,信号的变化会互相干扰,上升沿有锯齿形的波动!

网友:
    寄生参数你仿真没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