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的厚度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11-10):
PCB 板的厚度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一般是如何选取的?

网友:
厚度在作阻抗匹配时比较重要,PCB 厂商会询问阻抗匹配是在板厚为多少时进行计算的,PCB 厂商会根据你的要求进行制作。

网友:
一般板厚都是1.6mm的,最常见的。生产厂方有标准的。

网友:
    厚度的取決於ID設計時機構依空間做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