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调用库函数的话,是否可以改为 B main。

楼主(2022-11-10):
在 Init.s 中有这样一段: Reset
BL InitStack ;初始化堆栈
BL TargetResetInit ;目标板基本初始化
B __main ;跳转到 c 语言入口
谁知道__main()函数的具体内容
假如我不需要调用库函数的话,是否可以改为 B main

网友:
看调试是汇编代码里有__main(),组成成分与一些链接选项有关。可以。但是全局变量初始化不了。

网友:
B __main,此后流程将跳转到ADS提供的启动代码__main函数处,负责完成库函数的初始化及相关功能,并最终引导处理器入口用户代码main()函数。

网友:
将所有的字库数据定义为const常量,程序运行正确;
将B Main 修改成B __main接着将应用入口改为int main(void) 而非int Main(void),程序也得到正确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