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基站天线用的功分器不用各端口匹配?

楼主(2022-11-10):
最近做基站天线,一个block中有两个天线单元,因此用到功分器,不过一般设计时只考虑到输入的端口S11的VSWR,并不太在意S22和S33的VSWR,这是为什么?想请教大家

网友:
第二和第三端口的阻抗值 不知道是如何确定的,比如,你看2端口的时候 将13端口看做匹配。这样得出的阻抗没有意义,功分器本身就不可能三端口匹配。

网友:
实际上只要一端口的阻抗匹配的够好 S21在3.1左右 那2、3端口本身就已经匹配的不错了。就不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