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通过sigxplorer做DDR等长模型出错

楼主(2022-11-10):
    为了快速设置DDR地址线等长,我才用sigxplorer方式做等长模型,但设置和同步后的结果有差异,如图:

网友A:
    多节点的总线用这种方法做Match Group容易出现错配的问题,可以使用Skill插件来快速创建,方便快捷,插件使用和下载方法可参考这篇文章:

    一招破解等长约束世界难题-兼神器大放送:https://mp.weixin.qq.com/s/Q7_aX8GeliGRlff-j2yO9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节点的总线用这种方法做Match Group容易出现错配的问题,可以使用Skill插件来快速创建,方便快捷,插件使 ...

    我用的是16.6的,用sikll插件会不会有各种系统冲突,或者其他隐藏问题

网友A:
    你先用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了再说

    显示公众号出现故障

网友:
    公众号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