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小车遥控后左轮一直转动,而且指令前进时只有右轮转动,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2-11-10):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程序图片在后面,是电机输出端连接的问题嘛

网友:
是不是为0转动?看下P0端是否有加上拉电阻,就程序看不出什么,

网友:
做小车需要购买的配件有:L298N电机驱动模块,电池夹和18650电池两个,电源变压器、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HC05串口蓝牙模块、小车底座。

网友:
先做个简单的程序,上来就执行一个单独的动作,看看有没有问题呢,至少先排除硬件的问题 。

网友:
示波器该上场了!看通道的每一步环节,应该可以很快找出问题点,上下电阻的阻值是不是合适?高低电平状态转换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