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开关电源 mos管栅极有pwm信号,但是不能正常导通

楼主(2022-11-10):
    最近老师让做一个数字buck电路。pwm信号我是用信号发生器给的,做完了发现pmos管栅极有正常的pwm信号,但是源极和漏极之间就是不能正常导通。本来以为是mos管问题,但是把mos管单独拿出来搭了个电路发现mos管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buck电路参数的问题。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出具体原因,所以来请教论坛里的高手~~

    这是我用的buck电路

这是输出电压,不管占空比是多少,输出电压始终等于电源电压

这是栅极的信号,感觉比较正常

    这是源极与栅极之间的波形

    这是源极和漏极之间的波形,这个波形就很奇怪。
    搞了两天了,是在找不出原因,希望大神们能给我解惑!

网友:
    你的方法是对的,一级级调试,看看每个节点的波形,输入什么输出什么,问题就知道出在哪里了。

网友:
    s d可能接反了

网友:
    开关频率太低,对应电感值太低,负载电阻RL (R9,R10,R7)阻值太大。
所以,MOSFET 导通一次,就把C8 电压充电到了12V.
来不及放电,又开始下一轮充电了。
    L >> (1-VO/12V) /Fsw*R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