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连接器机械性能

楼主(2022-11-10):
电缆连接器主要适用于传输设备局各类数字程控交换机、光电传输设备内部联接和配线架之间的信号传输,用于传输数据、音频、视频等通讯设备。

电缆连接器产品参数:
额定电流:1.5AMPS
额定电压:125VAC
绝缘电阻:>500MΩ
耐压强度:AC 1000V 50HZ或60HZ 1分钟
接触电阻:<20MΩ
环境温度:-40~+80℃
导电体材质:磷青铜镀金
环境协议标准:UL/ROHS/REACH

工业网线M12转RJ45拖链电缆

电缆连接器机械性能:
插入力:2条金丝=350g /4条金丝=500g/ 6条金丝=750g/ 8条金丝=900g
配合强度:插头和插座之间7Kg
使用寿命:>750次插拔
工业网线M12转RJ45拖链电缆

电缆连接器材料说明:
外壳材料:PBT/LCP/PA66/PA46/NL9T
外壳颜色:黑色或其它
触点材料:磷青铜
电镀:镀金过NICKEL.GOLD电镀,厚度1.5U“/3U”/6U“/15U”/30U“/50U”
保护层:0.2厚黄铜镀镍

网友:
以传输电能信息和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线材产品。既有导体和绝缘层,有时还加有防止水份侵入的严密内护层,或还加机械强度大的外护层,结构较为复杂,截面积较大的产品叫做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