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GUI 如何去除figure的边框

楼主(2022-11-10):
    我要做个做splash screen,就是只显示图片,除了图片外,标题栏,菜单栏,工具栏,figure的蓝色边框一概没有。就像进入matlab时候跳出来的那个splash一样 求解答

网友A:
    ImageFile  = 'im.jpg';
    ScreenSize = get(0,'ScreenSize');
jImage     = im2java(imread(ImageFile));
jfBounds   = num2cell([...
    (ScreenSize(3)-jImage.getWidth)/2 ...
        (ScreenSize(4)-jImage.getHeight)/2 ...
    jImage.getWidth ...
    jImage.getHeight]);
    jFrame     = javax.swing.JFrame;
    icon       = javax.swing.ImageIcon(jImage);
label      = javax.swing.JLabel(icon);
    jFrame.getContentPane.add(label);
    jFrame.setUndecorated(true)
    jFrame.setBounds(jfBounds{:});
    jFrame.pack
    jFrame.show参考这个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ageFile  = 'im.jpg';
    ScreenSize = get(0,'ScreenSize');
jImage     = im2java(imread(ImageFile));
    ...

我想把图片再改小一点怎么办

网友:
    你可以用matlab图像处理工具箱里的imresize缩小
你直接把原图缩小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一定要把缩放显示写在程序里每次都执行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