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4. 2 和 ISE4. 1 相比有何改进?

楼主(2022-11-10):
ISE4. 2 和 ISE4. 1 相比有何改进?

网友:
ISE4. 2i 新特性的要点。
提供了 2 个新的源类型:BMM 文件和 ELF 文件, 以支持嵌入式 VirtexII Pro PowerPC 和Microblaze 处理器. BMM 文件是“块 RAM 内存图”文件, 它描述了块 RAM 内存的结构. ELF文件是“可执行和可链接格式”文件, 它包含存储在 BMM 文件中指定的块 RAM 的可执行CPU 代码图.

网友:
改进 PAD 文件, 以便导入到电子表格程序中, 供查看、存储和打印。
iMPACT 与 PROM 文件格式程序和 Xilinx 系统 ACE 软件的功能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