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面应该怎么取舍?

楼主(2022-11-10):
地平面可以使信号最小回路,但是也会和信号线产生寄生电容,这个应该怎么取舍?9 v6 ]; J+ d9 a: H

网友:
要看寄生电容对信号是否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如果不可忽略,那就要重新考虑。

网友:
做不了地面,可以用地包起来外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