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工作波形问题

楼主(2022-11-10):
    请问那个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中工作波形b)中,i2是输入电流嘛?还是电容的充电电流?然后为啥有相位相差180°的两个正弦波?

网友A:
    图b中的电流i就是图a中的i2,是变压器副边的电流(正半周时)。负半周时,i2反向,就是图中粉红色标出的部分。电容上的电压是波浪形(不含打黑色叉的部分)。画出正弦波是为了方便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b中的电流i就是图a中的i2,是变压器副边的电流(正半周时)。负半周时,i2反向,就是图中粉红色标出的部 ...

那你怎么解释首帖图中时刻为零电流陡升的波形?此时刻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瞬时值与电容两端电压相等。

网友:
    那个时刻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瞬时值与电容两端电压不严格相等,有个二极管正向压降。二极管导通那一刻,电流陡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