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外壳怎么做天线匹配,误差会很大吗?

楼主(2022-11-10):
    小白顺便问一下
    1.天线匹配里,芯片pa引脚和Π型网络之间一定要设置测试断点吗,怎么设置?
    2.我之前带芯片天线匹配,直接把单端开口的sma线焊在了引脚上,把电容电感焊上去,smith曲线没有变化,裸板就有了怎么解释?
    3.天线匹配要先断开和芯片的连接吗?就是测的时候只有Π型网络和天线?
4.如题,带封闭外壳怎么测

网友:
    先并联LOAD,再串联,在并联S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