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层电路板静电测试经常不过

楼主(2022-11-10):
    如图,电路板是双层的, 由外部12V电源适配器供电,电源适配器是2线的,外壳是塑料的,测试静电打接口板的地方经常不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测量前,首先应该检查电源是否符合规定,仪器外壳是否良好,仪器清零后,才可以进行测试。
    探头屏蔽深度对测试准确度有一定的影响,感应式静电场测试仪实质上是对被测带电体某一局部电场的测试,所以要尽量减小外电场对测试信号的干扰和影响,通常的方法是吧该类仪表及其探头安装在接地屏蔽的外壳体内,显然探头外屏蔽套筒过深会减低仪器的测试准确度,过浅容易受到外界电场影响。

网友:
    静电要靠堵,或者拉长静电距离在空气中衰减到一定程度。你这需要考虑怎么封住外部口

网友:
    端口加esd防护,保证接地可靠

网友:
    可以把接口部分专门做个小板子(接口板),主机部分另做个板子,放别的地方。接口板处理ESD就简单了,即使是金属的也可以ESD芯片抗住。主机板尽量远点,也可以和接口板之间加个挡板。
目前你这个是不可能处理的好的,设计时候完全没考虑这方面。

网友:
    看下图二白色金属外壳内侧是否也有白色喷涂,如果有的话将其刮开,使接口的钣金与其良好搭接试下。

网友:
    理论上是全屏蔽最好,实际上有线束,尽可能的做到全屏蔽,在出线位置做屏蔽处理

网友:
    在layout细节上再处理下. 1 板边周围多打些地孔,板子能打地孔的地方,尽量都打上地孔.  2 铺铜与焊盘要平铺,不要做花式连接.  3 如果这样处理还不行,尽量加大接口板和主板的地连接试试.

网友:
    金属底板和PCB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
    可以线上交流/免费整改,vx: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