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两个曲线的拟合度?

楼主(2022-11-10):
    我用多次多项式拟合了一下sin(x)函数 如果想计算我用多项式拟合出的函数 和 原sin(x)相差多少
    有办法求两个曲线函数的拟合度吗?

网友A:
    你用那个curve fitting工具箱拟合之后,会自动算出拟合表达式与原数据之间的RSM等相关误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那个curve fitting工具箱拟合之后,会自动算出拟合表达式与原数据之间的RSM等相关误差参数。

    但好像只能算出每一个分段之间的拟合度对吧(如图)?如果我想所有的段合起来计算拟合度有办法吗

网友:
    你都说了是正弦函数,那你非要用多项式去拟合,能拟合出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