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动给shape加钝角的工具

楼主(2022-11-10):
    一个矩形的shape 有快捷的办法把4个90角改成钝角吗。。

有没有必要改成钝角

网友(点评):
請切到 SHAPEEDIT 模式.....

网友A:
    有啊自带这个功能 菜单RF-PCB 点倒数第一 展开,再倒第4个

网友:
    shape add rect的功能自带添加45度钝角设置

网友B(2023-01-05):
引用 网友A:
有啊自带这个功能 菜单RF-PCB 点倒数第一 展开,再倒第4个

    请教一下 RF—pcb 这个功能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RF—pcb 这个功能弄出来

    启动项勾选上